戴尔14-3442 不触发

楼主(2017-12-07):
戴尔14-3442 待机0.006   3v 5v待机电压正 开关有跳变,不触发 BIOS刷过

网友:
跑线路 ,测io啊,这故障就是自己慢慢测

网友:
楼主这维修实在让我佩服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是实地学员么。

网友:
测测条件,  或者有没其他小短的地方导致不触发

网友:
说的有些简单,第一你需要看看各路的电压有没有起来,PG好型号供给正常,南桥有没有虚焊,确认BIOS程序是否刷对。慢慢来吧!

网友A:
那检查一下EC的供电啊!这样说谁能帮到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检查一下EC的供电啊!这样说谁能帮到你啊

供电我都查了
我看到论坛有好几个我这样的情况   同样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