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4.0触发一秒掉电求助

楼主(2017-12-07):
技嘉GA-H61M-DS2  REV4.0触发一秒掉电。新手求助!
上电源短接开机针可以看到cpu风扇转动一下就停了,可以再次触发,不会重启。测CPU三相供电,内存1.5V,CPU-VTT,VCCSCA都没有电压,VCC1.8-PCH可以在触发瞬间测到,看线路图VCCSA是由CPU-VTT产生,而CPU-VTT电压由DDR1.5V转换而来,DDR1.5V受控于95836电源管理芯片。查找95836工作条件,26脚VCC由5v供电,但9脚VR-ON的3.3V开启电压没有,看图纸是直接从IO芯片IT8620E的43脚过来,测量中间没有断线。用电源表借3.3V电压送给95836电源管理芯片9脚做开启电压,从新触发,可以测到cpu三相供电,DDR1.5v供电。CPU-VTT因为掉电太快所以还无法转换出来,所以测只有0.6v左右。估计由95836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后级没有问题。
到这里看是因为前面IO没有送出开启信号电压的问题,然后查IO供电33脚3VSB,64脚3VSB,96脚3VSB都有供电,触发瞬间125脚的VIN2(12V)检测脚和124脚VIN3(5v)检测脚都能测到2V的电压。请问各位大师这样是否可以判断是IO损坏?

网友A:
电压都正常吧,刷刷BIOS试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正常吧,刷刷BIOS试下先,,,

请问大师,没有刷过BIOS,这个主板是双BIOS的,要两个都取下来刷吗?

网友B:
掉电先查供电部分,双BIOS有的要两个一起刷,有的只有刷一个,具体的要看主板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先查供电部分,双BIOS有的要两个一起刷,有的只有刷一个,具体的要看主板资料

其实到这里我已经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还有那些供电需要查。

网友C:
找IO换了试一下,双BIOS的刷第一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IO换了试一下,双BIOS的刷第一个BIOS。

好的,谢谢指导,等订的IO到了试试

网友D:
可以先刷主BIOS,启动之后,按alt+f12,就可以把主BIOS刷到备份BIOS

网友:
good , bios for web gigabyt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刷主BIOS,启动之后,按alt+f12,就可以把主BIOS刷到备份BIOS

好的,谢谢师傅的解答,刚刚测试了刷了主(M-BIOS)无效,故障一样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