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东芝42C3500E lcd改背光高压板更换奇葩故障

楼主(2017-12-07):
障:开机热机几分钟或者一开机就会黑屏闪屏             东芝42C3500E开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机器发热了不定会黑屏,而且有时候会直接黑,有时候会像高压打火一样闪,关机冷机又可以亮一会儿,跟着故障一样。很难确定高压板和灯管坏!!!为了快速解决问题,只有找万能的某宝了。哇。。。。。发现原装的高压板6632L-0503A超贵100多块呀??? 于是寻找了多家,有一家居然50元包邮,不过型号6632L-0481A不一样,问了店主说可以通用!!!于是高高兴兴发顺丰回来!!!
      等了一天终于等到回来了。。。装上去6632L-0481A试机,这下可是直接闪一下就黑了马上问卖家,卖家说测试好才发出!说不行可以退货!哎,心想灯条有坏或者接口什么的对地漏电打火,看来这下就要拆屏了,这是谁都不愿意拆的,因为很容易爆玻璃!!!剩下就是苦苦的拆屏了,过程就省了,毕竟很暴力,很血腥
       拆完了,里面一条条的灯管看着你都会怕
      链接好电路再通电,虽然闪一下就灭,但看到灯管没有烧坏。。。也查了接口,螺丝口没有打火的痕迹,这下心都碎了
      难道真的要买回通型号的,卖家的又说可以通用,自己心里想,一般这样的也是可以通用呀。平常的坏高压板的直接在其他坏的机子拆一块过来就可以了,今天可算遇到难题了,,难道真的买原装的,钱攒不多,没意思。。。。。心想不修了。浪费时间
      做维修的我们总会想尽千方百计,我把这两块高压板对比了一下,发现有点不一样,会不会跟电流有关,会不会过流保护,等等,于是心里想着会不会变压器兑换过来或许可以,,,于是动手拆 ,天哪,好大的区别,原装的多一圈的。,才发现变压器的型号又不一样,,,这下已经把卖家的拆了,不能退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医了。心想少了一圈会不会电流变大引起灯管电流过大保护了,因为这四个变压器都是并联的,,心里再想拆少一个就可以把电流减少4分1.。。。。。抱着好奇的心把6632L-0481A这板装上。 。。。。。

结果直接点亮了,不会再亮一会儿就黑了。。。   这篇文章就是表明不用买原装的6632L-0503A,可以用6632L-0481不是原装来代换,毕竟6632L-0481A这款比较便宜,国产的!!!!代换时候直接拆掉一个变压器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省会很多成本,现在修个液晶也赞不了什么钱,把经验分享大家碰到这类问题可以省回很多成本攒大钱

网友A:
楼主 我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想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还是你已经解决了?让我们猜

网友A:
你有没有 测试灯管的那个小设备啊? 如果有直接14v 然后接通灯管试试、不就排除问题了么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找两根灯管外接在高压条上,这样测试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想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还是你已经解决了?让我们猜

已经补上结果。。。。。是通过代换其他型号高压板成功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 测试灯管的那个小设备啊? 如果有直接14v 然后接通灯管试试、不就排除问题了么

里面的灯管都是并联起来的,不是小设备可以点亮的。它是LCD,不是LED,14V不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找两根灯管外接在高压条上,这样测试就OK了

你这就错了。。。这款高压板有电流限制的,而且里面的灯管都是并联的,,我试过拆少一条灯管都不给亮呀,或者闪一下就没有了,保护了

网友C:
我要是你直接改 LED的 还能收上价钱 ,还没啥返修

网友D:
这样就是只剩下一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你直接改 LED的 还能收上价钱 ,还没啥返修

42寸呀老板,,,得装几多灯珠,,,,lcd的反光不一样。。。。。改不好到时上面一个个白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是只剩下一个变压器。。。。。。。

,这能是这样的额,没办法,测试了很稳定

网友D:
也就是两个变压线圈是并联的,是不是其他的液晶电视也可以安装你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两个变压线圈是并联的,是不是其他的液晶电视也可以安装你这样做

可以!!!但是不懂电路的,请换原装的哦搞砸了不关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