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联想is7xm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7-12-07):
本来联想is7xm是点不了的  刷了biso 亮了 但找不到硬盘 pe   biso里面多找不到谁碰到的这个问题

网友:
刚刚又刷了 BISO  还是一样

网友A:
都没有硬盘  硬件  哪里来的系统

网友:
就是找不到硬盘   硬盘换了好多个了

网友B:
是不是硬盘的模式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硬盘的模式没有设置正确。。。。。

模式设置了   就两个一个ide   还一个什么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模式设置了   就两个一个ide   还一个什么模式

还有一个硬盘启动模式,就是UEF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硬盘启动模式,就是UEFI

调了 还是一样 郁闷了   光驱可以用  U盘也可以  就是找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硬盘  硬件  哪里来的系统

找的到  还来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了 还是一样 郁闷了   光驱可以用  U盘也可以  就是找不到硬盘

那你查一下硬盘供电正常不,还有那几个耦合电容有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查一下硬盘供电正常不,还有那几个耦合电容有问题没有

5v    12v   光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是哭还是笑都没人一个哭吧

网友:
郁闷啊,还是不行,怎么弄呢,好好看看吧

网友: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试试,先确定硬盘好坏。

网友(2018-01-06):
问题应该还出在BIOS上面,先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看一下,能认到的话就去官网下BIOS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