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装WINDOW卡住。

楼主(2017-12-07):
用了各种方法WIN7.8.10都用了没用。卡在;安装程序正在启动“这个地方。各位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A:
有条件换硬盘,没有的话,推荐全部抹掉,再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换硬盘,没有的话,推荐全部抹掉,再重新分区试试。

没用苹果系统也做过。准备拆开看看了。。

网友:
这个苹果我不懂  路过 不要喷

支持 反对

网友:
刷bios,晕了,万恶的30个字,遇到过集显装不了win的,刷bios一般能解决

网友:
高手啊    这动作太利索了   给力 高手啊    这动作太利索了   给力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hacker6010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13694295506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支持 反对

网友:
高手啊    这动作太利索了   给力

hacker6010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支持 反对

网友C:
你要确定它没有换过硬盘,13年的硬盘不能装14年的硬盘,13年的机子,装了14年的硬盘只能装苹果系统,不能装win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确定它没有换过硬盘,13年的硬盘不能装14年的硬盘,13年的机子,装了14年的硬盘只能装苹果系统,不能装 ...

硬盘我看有质保贴应该换过。你确定13年的硬盘装不了14,15吗?我看硬盘生产日期2015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我那个是进水的  触摸板坏了 就是各种死机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刷BIOS看看了,之前遇到相同故障,刷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苹果系统也做过。准备拆开看看了。。

哦,对了,之前有个PRo进水修亮了,然后装系统死活装不上,最后发现,进水周围有个芯片好像有点虚焊,因为能亮机,也没进水痕迹,就没处理,结果把那个芯片重新焊接就OK了。。。仔细看看观察观察。

网友B:
我刚才上淘宝问了我这是13款的但是硬盘是15款的。如果做WINDOW系统需要设置。但是淘宝收费,有没有会的告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上淘宝问了我这是13款的但是硬盘是15款的。如果做WINDOW系统需要设置。但是淘宝收费,有没有会的告诉 ...

坛子没有牛人吗?。。。。。。。。。

网友:
没有啊,这个需要设置,我都问了,但是需要收费。我这不上坛子问问有没有牛人。。。

网友D:
直接做个WINDOWS呢 不要苹果系统了 可以吗 GHOST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做个WINDOWS呢 不要苹果系统了 可以吗 GHOST一个啊

试了没用。进PE GO完。重启黑屏。

网友E:
这种小电流短路,故障点是一步步来确定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电流短路,故障点是一步步来确定的,学习了

你想说什么?灌水别这么明显。。。

网友F:
你家里没这种硬盘吗 13年的盘不是很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家里没这种硬盘吗 13年的盘不是很多吗

我换试过好用。但是15款的也得用是吧。

网友:
别用GHOST   ,,,安装纯净版的试试  ,,,,,

网友:
进水的还是吧。腐蚀的处理好。。在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试过好用。但是15款的也得用是吧。

换个给客户顺便收钱 15年的自己留着下次用一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坏了!看看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原苹果系统删了么 你全格一遍 重新装试试  之前遇到过  格了苹果系统好

网友:
先格一遍 排除硬件问题  再装回苹果 加windows

网友:
也许这也算是所谓的档机。。。换三大件吧。。。

网友:
板载内存坏了么????还是CPU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我看有质保贴应该换过。你确定13年的硬盘装不了14,15吗?我看硬盘生产日期2015

确定是14 15年的硬盘不能在13年的机子上用的,只能安装苹果系统,win安装就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14 15年的硬盘不能在13年的机子上用的,只能安装苹果系统,win安装就不行的

兄弟可以的。15年换13年的硬盘插上电源用一点问题没有。不过拔了电源开机WINDOW会黑屏。如果插上电源用拔了电源会死机,这可以设置的。在WINDOW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以的。15年换13年的硬盘插上电源用一点问题没有。不过拔了电源开机WINDOW会黑屏。如果插上电源用拔 ...

对,我碰到这样的问题,在那设置呢

网友G:
这个群既然还有问这个问题的 哈哈

网友:
有几款机器好像就是这样的,你用安装版试一下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H:
你可以试试换个方法装windows,在移动硬盘上做一个苹果系统   安装好WINCOLE(镜像恢复软件 我也忘了叫啥,)准备好WINCOLE版的windows镜像  进入移动硬盘的系统 直接恢复镜像到硬盘   试试看   也许能好  但不敢保证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盘盒主板不兼容,装OS 系统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群既然还有问这个问题的 哈哈

小余你想说什么吗》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试试换个方法装windows,在移动硬盘上做一个苹果系统   安装好WINCOLE(镜像恢复软件 我也忘了叫啥, ...

我首先就是用的这种方法的,不对再换传统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