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开机不接VGA线自己都会翻红,这是啥情况

楼主(2017-12-07):
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开机不接VGA线自己都会翻红,这是啥情况

网友:
显示器的驱动板问题或者屏本身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试下,但是模块坏的概率更大,

网友:
好久不见了,这种情况,还是考虑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有问题         了

网友:
屏 挂了吧  没9999999999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得先点下屏幕,看屏幕有问题没

网友:
屏问题,换屏吧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刷程序试试 不行换了吧 刷程序试试 不行换了吧

网友:
屏挂了吧,,,,,,,,,,,,,

网友:
明显屏有问题

网友:
你看着花纹这样就知道是屏挂了啊

网友:
屏坏的多一些,驱动板坏的少一些,只能替换测试了

网友:
飞利浦显示器很老了,不行的话就换了吧

网友:
很大可能是屏坏了  驱动板坏的话 很大一部分花屏画面很规则

网友(2018-02-28):
让我判断就是屏坏了,不放心就用通用板点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