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联想昭阳E42-80==2017年新机亮机_读取备份 16M

楼主(2017-12-07):
联想昭阳E42-80==2017年新机亮机_读取备份 16M
现在7代的CPUBIOS好大都是16M的,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程序没。大家可以讨论下。

最近有一个THinkpad L460的机器直接是修的崩溃,刷过BIOS 上电0.7——0.5——0.7不显,感觉快亮了,就无跳变了,而且淘宝买的上电0.3,(装在能亮机的L460上边,还是不亮机。彻底没思路了。。求助。。。。)

还有上传照片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单独上传呀!!!!之前可以全选的呀!

BIOS备份的配置如图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这么新机器的BIOS程序!

网友A:
这种新机器的BIOS,读出来的好像没什么用处吧

网友B:
你应该用 RT809 的 OTP格式备份  才有意义。。新款的BIOS 没有带OTP 备份没多大适应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用 RT809 的 OTP格式备份  才有意义。。新款的BIOS 没有带OTP 备份没多大适应性

L460的选择了OTP,就是原机的OTP备份,再刷到其它芯片上边,放到亮机的机器上依旧不亮机.是操作问题吗?还是新的机器需要注意什么?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新机器的BIOS,读出来的好像没什么用处吧

看看大家有修到没有吧?有总比去淘宝上买强不是?主要是图片,有进水的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460的选择了OTP,就是原机的OTP备份,再刷到其它芯片上边,放到亮机的机器上依旧不亮机.是操作问题吗?还 ...

这个就是OTP 的意义了, 要是二修的主板 做手脚 把BIOS芯片 弄了, 修死都搞不好的 原因!

网友:
我修到一台通电风扇狂转  不亮机  发现侧面黄色USB坏了 估计是短路把主板烧坏了 找个图纸有没有

网友:
我喜欢。楼主的照的很清楚。

网友:
特别喜欢的都喜欢顶两次。顶顶。以后多发发这样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OTP 的意义了, 要是二修的主板 做手脚 把BIOS芯片 弄了, 修死都搞不好的 原因!

这种OTP内容有可以单独备份的方法吗?不过RT809H可以自动识别OTP分区,例如E431的机器,但是这个L460的备份的时候没有OTP的选项呀!怎么办?在淘宝买了个工厂的,刷上去和故障前一样效果、

网友:
LZ 你是跳到多少亮的  我这个0.6跳变到0。7掉回0.6 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OTP 的意义了, 要是二修的主板 做手脚 把BIOS芯片 弄了, 修死都搞不好的 原因!

                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

网友(2020-06-14):
这个OTP不知道怎么备份的?楼主可以指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