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没有待机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2017-12-07):
    88731芯片已经换过了,22脚有19V供电,现在PQ108的5678脚没有输出电压,请问下如果检测呢,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
问题描述太简单。
PQ108那块是充电电路上管和,待机电路没关系。你说的可能是保护隔离
可查是否过保护隔离,查PQ100和PQ101的G极电压,19V左右就没有过保护隔离
再查PU200 待机电压产生电路

网友:
pq108的5678直接去3.3 5v供电的芯片了。查PQ100和PQ101的G极电压均为19V,pu200没有3.3 5v输出

网友A:
保护隔离都没过,想什么3 5V呢,充电IC的供电ACIN ACOK VDDP等基本的没测啊?按保隔没过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都没过,想什么3 5V呢,充电IC的供电ACIN ACOK VDDP等基本的没测啊?按保隔没过来修。

不太会看图纸,虚心向你们学习。ACIN ACOK没有电压, VDDP有5V,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
。。。。。。。。
不会,帮顶,顺便围观。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会看图纸,虚心向你们学习。ACIN ACOK没有电压, VDDP有5V,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没法讲得详细,ACIN没电压不对了

网友:
检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输出啊

网友:
应该不是没有待机吧,保护隔离没过去吧,重点查两个隔离管,有些隔离管本身坏了是不会输出电压的

网友C:
方向都错了,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再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向都错了,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再查条件

没发现短路的,现在不知道怎么继续查下去了。

网友:
公共点都没有19V,你还在查什么啊

网友:
有没有能说的具体些的,我是菜鸟,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D:
  查下ACIN 脚   电压看是不是 2.7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ACIN 脚   电压看是不是 2.7 左右

ACIN ACOK没有电压, VDDP有5V.........................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说了,静等大神出现。。。。。。。。。。。。。

网友E:
保护隔离没过,G级19V不正常  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隔离没过,G级19V不正常  查吧

水平有限,不知道如何查,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
我遇到过I5-3552的笔记本    版号不记得了     和你说的差不多    修好了之后发现不充电       换了充电芯片还是不行   没办法了指细看才发现是掉了个电阻

网友:
EC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