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屏接口短路

楼主(2017-12-07):
早上客人拿来说开不了机,直接短接开关能亮一会就变白屏了,唉先弄开关
白屏查到屏接口12脚1.25v,10脚短路,+LCDVDD_CONN连接的c516.c517没有短路,我也拆了,还是不行,10脚还是短路,不插屏线也短,为嘛

网友A:
不行只有拆座子了。座子也可能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只有拆座子了。座子也可能有问题呀。

还有就是+LCDVDD_CONN 10脚。12脚和l29测也没连接,感觉好像断线,接过去试过也是白屏

网友:
检查下LVDS接口,看关键点的电压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