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WIFI弱或者没有信号

楼主(2017-12-07):
好久没有发帖了,没办法……其中原因就不说了。废话不说了,机器是两口吵架摔坏的,严重变形。拿来是说机器不开机了,要求修开机。
按开机键无反应,果断直接跟客户报价打发客户走人…强制开机,大家知道的在这里就不说了。开机测试(能开机,基本功能都正常)测试只有WIFI搜不着信号,软开关也管用。

果断拆机,用镊子代替天线接触天线接口,无反应。拆除L5414电感。在L5414-1处飞线作为假天线…… 开机测试,比之前好那么一点点,不太明显。证明不是天线电路问题,果断拆掉WIFI芯片,发现有吊点,飞线,重新装上测试OK
由于是摔机虚焊造成,不用换芯片,避免拆除硬盘解绑,更降低了风险。

网友:
很棒啊,下次发详细点的文章,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求解强制开机的方法…楼主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