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led32e330c 开机进USB 模式 不可返回

楼主(2017-12-07):
接到一台 led32e330c 开机进USB 模式 不可返回 按键遥控 都不管用 这台电视 开始是背光 不亮 检测发现背光坏了 换背光 换完背光 亮了 一开机 进入USB 模式 可以用开关 开关机 所有按键 不能用 感觉可能是程序坏了 然后一想 插个U盘 试试 U盘插上 识别了 按遥控器 也可以用了
U盘

网友:
个人处理失灵的情况都是先刷固件再考虑是不是驱动板挂了。

网友(2018-02-24):
可能是原机优盘正在播放是,被拔掉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