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F1AL2点不亮

楼主(2017-12-07):
A55F1AL2点不亮,客户拿来说网上买的,才买一年的电脑。拆机一看F1A55,网购就是好,这都可以当新的卖。完全杂牌,我都说不出来名字用的641的U。
拆机上检测卡,代码循环,不停的跑,就是点不亮。测了一下BIOS跳线,发现电压1.2V,低了,换个电池~~~电压还是低,经验告诉我是电容问题,拆开桥散热后打到左下角一个电容与跳线相连,取后电压正常。再上电一路小跑亮机。一个小故障,见笑了!
附上BIOS

网友:
送钱的玩意,学习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请问大师的经验,电压低是电容导致,是指那个电容失效还是短路所致?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师的经验,电压低是电容导致,是指那个电容失效还是短路所致?谢谢!

应该是电容微短路吧,但是万用表测不出来。联想H515就是CPU上面的电容和接触泡沫时间长了变质导致电压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容微短路吧,但是万用表测不出来。联想H515就是CPU上面的电容和接触泡沫时间长了变质导致电压拉 ...

师傅这样电容微短一般情况下是怎么进行测试判定的呢?

网友:
这个BIOS界面看着和我的电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