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手求助,如何把小小电源芯片焊回去

楼主(2017-12-07):
本人新手一个,刚用热风枪把小小的电源芯片吹了下来,把上面的锡处理好后不知道怎么上锡,怎么把芯片上回去,请高手们看一下,要怎么操作才对

网友A:
手机的吧不好航 加锡钢网 有教程 看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吧不好航 加锡钢网 有教程 看看过

不是手机上的,是一个小型摄像机上的电源芯片,有这么小得加锡网吗??哪有教程??求链接

网友B:
修手机的钢网+锡浆..........

网友C:
我不信,你焊盘都会处里好了,还不会把它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的钢网+锡浆..........

有教程吗???这玩意思有没有摆放方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信,你焊盘都会处里好了,还不会把它焊上

这个有什么好骗人的?真是新手一个,第N次才把这么小的东西吹下来,吹坏好几个内坏芯片,还好是坏的,不然很是杯具

网友C:
买钢网买焊油锡浆就干,干,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钢网买焊油锡浆就干,干,干

这钢网有尺寸不??这么一点小得要买多大的??

网友D:
找个万能网就行,有很多常用尺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万能网就行,有很多常用尺寸的

……………………………………谢谢,我去某宝找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钢网买焊油锡浆就干,干,干

请问一下那锡浆买低温还中温还高温的???有铅好还无铅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那锡浆买低温还中温还高温的???有铅好还无铅好??

低温和 常温就行了,,维修老的蛮好的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温和 常温就行了,,维修老的蛮好的确

好的,请问一下这个电源IC有没有摆放方向的??

网友:
基本的知识可以看书学习,,,。。。

网友F:
迅维优酷有官方的焊接教程,电脑和手机都有,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迅维优酷有官方的焊接教程,电脑和手机都有,去看看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