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G T215207 VLED电压只有12V 升不上去 小白求助

楼主(2017-12-07):
请大神给小白指点一下 这里VLED正常情况有40V-60V的电压 现在只有接上电源的12V电压 是升压电路有问题 可是小白不懂 所以请大神指教
求助

网友:
我找到VLED的电压是电源IC WB6ME输出的 可是没有这个换 怎么知道到底是 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接个通用的不行吗?我一班都是用通用的改的。

网友:
1,先测量一下升压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2,看一下开关管是否击穿损坏。3,如果前面两项都正常且IC工作条件正常,那么基本上是震荡芯片损坏了!

网友:
那两个大的二极管我测试过 没有击穿 开关管 我也拆下来过 应该没有问题 别的都正常 就是长压不了 请问大神 震荡芯片是哪一个?

网友:
震荡芯片是不是那个六脚的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