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7代U 主板修复 版号DAG35AMB8E0 REV:E

楼主(2017-12-07):
好久没发帖了,一直没时间发,今天碰到了一台7代U的HP主板,简单修复,来给大家分享下修复过程,接到机器,通电一看电流0.07,拆下主板,版号是DAG35AMB8E0 REV:E
好不容易在论坛找到了图纸,却发现待机3V5V和之前不一样了,

从图纸上看到3v和5v分别是两个芯片,而且是集成上下管了。我再主板找了半天,找到5V和3V的电感,LDO线XD正常,先触发,5V电感有5.07,3V的电感却只有0.6的电压。

这个是5V正常

3V只有0.66,这时我还是个穷孩子,买不起示波器,就凭经验量一下自举,有5V基电压,应该正常,就开始怀疑这个芯片,二话不说去朋友哪里买了两个,装上去故障依旧。这下闷逼了,这下肯定是3.3v被外部拉低了,想到在学校考试时有一道题3.3V去了哪些地方,都测量一番,发现都正常,这是我有一个想法,断开开关连接的USB板,如图

发现电容旁边的小八角芯片有个烧糊的点

用风枪吹下来,上电触发,这时候电流上去了,3.3v也出来了如图

板载CPU,低电压已经亮机了,明天奉上亮机图。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主板产生3V 5V 芯片 是不是SY8206  SY8208 这种,一般这种芯片坏的也挺多了我经常遇到这种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主板产生3V 5V 芯片 是不是SY8206  SY8208 这种,一般这种芯片坏的也挺多了我经常遇到这种芯片

是的,SY8206B和SY8206C这两个芯片由于修得比较少,所以这种第一次见到。

网友:
楼主思路跳跃快,这个坏的芯片是什么,为什么会拉低3V电压

网友B:
挺专业的,sy的芯片换过,但是这个不太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专业的,sy的芯片换过,但是这个不太好测,

哈哈哈,不好测也不好找,我是个小白。

网友:
昨天修到下班,市场关电了,今天过来把屏幕装上发现不亮机,然后就刷了一个BIOS,电流上去了亮机图如下:

网友:
就是USB插短路了啊。。。。。。。

网友A:
把你刷好的BIOS提供出来不是更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刷好的BIOS提供出来不是更完美

提供出来了。帖子里面有。搜板号就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刷好的BIOS提供出来不是更完美

提供出来了,另外一个帖子有。。

网友:
楼主,这机子是触发后才出3-5V的吧!我也在修这机子,南桥短路,换了还不触发

网友:
EC带资料的,只能买一个带板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