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CPU供电烧焦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07):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B470的机子,说不开了喊修一下。这机子CPU铁壳子爱坏是通病,大家都知道。先拿电流表接了下,看电流待机0.13的样子偏高,按开关可以触发但是电流调到0.2几就不动了。
  机子拆开,一眼看到一对铁壳子旁边的地方烧焦了,就先给客户打个预防针,说CPU可能挂了。客户抱着一线希望说先修下看,我也抱着一线希望报价开修。
烧焦地方如下图。

烧焦了的是CPU供电的一个协控芯片PU4306。这芯片烧得挺严重的,跟主板上的铜箔都合二为一了,费了一番小功夫才把这块焦炭用风枪吹下来,然后清理干净,看还能抢救一下不。

  PU4306是一个小八脚的芯片,图纸上的型号是NCP5911,对着板子看了下,芯片就左边的四个脚位的焊盘完好无损,但右边除了5脚和7脚还有焊盘外,其它的要么烧没了要么烧断了。
  老实说修了这么久的笔记本B470这板子烧铁壳子和协控虽然听得多,也看过一些案例,但自己遇到还是第一次,本来以为要飞线这么麻烦的,但拿着板子仔细看了下,这板子设计的CPU供电有三路,但只用了其中两路,还有一路没装,那就不用PU4306这一路,改用另外一路PU4311
  想到就干。对着图纸看了下,电路其实很简单,需要改动的地方也少,直接看图说话。

  买来协控NCP5911,找出上次备下的一对铁壳子,风枪洛铁伺候起,来一招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
拆下来的铁壳子其中的小乌龟也烧了一个。

除开图上的地方外需要改动外,还有电感和滤波电容也要移到相应的位置(这个忘记拍图了)。

收工冷却后上电,待机正常,按开机也能触发,只是没上CPU电流上不去。抱着一线希望和期待上CPU再开机,电流上来了,但跳了一下到0.5左右不动了,感觉没跑码一样,看到这心头一沉,狗日的CPU真挂了!
  虽然觉得CPU百分百挂了,但还是用万用表测了下各大供电,结果就集显没出,接屏也没亮机,换我的二代赛扬CPU直接秒亮。

  客户原来是i5-2450,手头没有,网上买一个都要200多,原本以为客户不修了,最后客户也还好说话,说也不一定要i5,能用的就行,于是就把这个赛扬成本给他,大家皆大欢喜。
  这帖子也没啥技术含量,主要是运气还不坏,没有两路全烧坏,不然就没这么简单了,嗯,也是运气不太坏,CPU坏了客户也没说不修,不然就费时费力了。
  最后说一句,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走过路过看过的兄弟姐妹们,动动小手加个分呗!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现在修得少了!这个早就是通病了,现在修得少了!

网友A:
跟楼主学了一招,一开始以为这个必须要飞线了。但没想到还有一路没装,可以使用。就是需要把坏的这路所以元件挪过去,这也是费时间的,为什么不先飞线试试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学了一招,一开始以为这个必须要飞线了。但没想到还有一路没装,可以使用。就是需要把坏的这路所以元 ...

其实相对来说该用另外一相更方便,因为总共加上芯片和上下管,也就只需要八个步骤,不说五分钟嘛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飞线麻烦,芯片还小,还要绝缘固定,费时费力。

网友B:
楼主维修分析到位。 这样改是您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先前也有大侠这样改过。

网友:
一般烧成这个样子cpu也是保不住了

网友:
这个机器cpu 损坏几率很高 遇到好多cpu也坏了 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分析到位。 这样改是您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先前也有大侠这样改过。

其他同行改没改过不太清楚,不过我当时看到第一路下面空着一个八脚小芯片的时候就灵机一动,心想可能是没启用的一路,一看图纸果然,于是就照着搬元件了。这个适用于只有其中一路烧坏的情况,两路都挂了那也只能飞线了。

网友:
又是龟壳,90%龟壳都是通病,上次也搞过这台龟壳!

网友:
这机器烧集显的很多

网友:
这机烧CPU一般都烧集显部分,集显供电坏CPU百分百坏

网友:
貌似索尼和戴尔也用铁皮管  但是CPU很少会死掉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思维绝了,,,,,,佩服佩服,。,,,,,,,,,,

网友:
这机器铁皮管爱坏,高管少了,一般CPU都坏了,修之前就给客户先说一下,一般都修

网友:
我以前都是飞线来着,学习了,感谢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厉害666,最怕就是遇到不修的,白忙活

网友(2018-10-28):
这破机器铁壳死了,CPU多半死了,我修到好多铁壳换完之后,进系统卡LOGO换CPU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