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T硬盘少量坏道处理办法??板号 771702-001

楼主(2017-12-08):
WD 1T硬盘少量坏道处理办法??   WD1003FBYX-01Y7B0   板号   771702-001

1   使用什么软件   ??

使用wdr  5.3   还有老吴 专修   g转p  都不成功   g表  清0    坏道 都放出来    再扫    大量坏道     不知如何下手    !!!!

2  老吴专修   cache  识别为 0   是不是软件 不支持  ???  不支持的话  要用什么软件   有的大神 麻烦 给传一份   谢谢 !!

3  最后  还是麻烦老鸟    给个处理办法   谢谢 !!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MHDD 去修复 能修的就修、修不了的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