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锁屏后不断跳无sim卡

楼主(2017-12-08):
有个小六扩容后客户反应,只要亮屏操作正常使用什么问题没有,但是一待机或者锁屏黑屏后,过几秒就跳无sim卡,然后无服务,然后自己出信号.再黑屏.反复循环,这时候使用时指纹失效必须输一次密码后才能正常使用!
感觉很像一锁屏就回自动重启,但是不是正常的重启,不显示苹果标志,只是重新搜索信号,重新验证指纹密码的步骤。
又碰到这种故障的大师吗?

网友A:
建议你先给客户刷个系统、我上次遇到一个菊花重启的!后来刷机好了!11的系统问题很多的!

网友:
一个一个解决吧,扩容最容易碰到卡保护管,这个直接拆掉。然后看看硬盘下边的基带电源是不是吹到了,重置或换新。
指纹应该是其它问题影响到了,最后再看是不是CPU吹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给客户刷个系统、我上次遇到一个菊花重启的!后来刷机好了!11的系统问题很多的!

11.1.2系统有这个bug,菊花重启,和这个现象不一样,这个是自动息屏或者手动息屏后,过一会儿就会亮屏,提示sim,然后接着就出信号,然后指纹也失效,必须输入一次密码后,指纹才能使用,但是一息屏又会重复开始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2系统有这个bug,菊花重启,和这个现象不一样,这个是自动息屏或者手动息屏后,过一会儿就会亮屏,提 ...

我感觉这个故障不是单一的sim或者指纹的问题,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就好像息屏后,手机过一会就会被复位了一下,重新查找sim卡和指纹一样,亮屏状态一直使用,就正常

网友:
故障解决,最终确认是硬盘0脚锡珠接的了,重焊后故障解决

网友:
这是放大镜看的吗?这么清晰啊?我上次遇到一个换硬盘以后耳机只有一个响声,一直没搞懂怎么回事

网友:
手工是相当的重要,不注意细节受伤的是自己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和楼主不太一样 个、扩容后亮屏时一切正常 锁屏后信号消失 接不到电话 也不重启  刚亮屏的时候还能看见无信号 然后信号慢慢恢复 硬盘以下的所有件都已经更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看看U2是不是被你吹倒了这一般是是板顶端GPS问题。U2和他有一个共用电压3V

网友:
检测够仔细的。必须用到显微镜。

网友C:
显微镜看得好清楚啊,是多少倍放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微镜看得好清楚啊,是多少倍放大的?

10倍的,一般飞线就够了,我用的这个还有20倍,一般用不到

网友:
10倍放大不够用吧  飞线 不够    都是20倍的

网友D:
7代 好像很多  基带方面的问题,  谢谢楼主分7代 好像很多  基带方面的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7代 好像很多  基带方面的问题,  谢谢楼主分7代 好像很多  基带方面的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享

人家是说6代  你在着瞎叫唤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