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联想YOGA 710-151KB无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7-12-08):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YOGA 710-151KB 版号是:BIUY2_Y3 LA-D471P Rev:2.0

接到手是插上电源无待机电流 不开机 经过一番简单的检查 确认故障是隔离没过 公共点无电压
如下图PQ301 PQ303为N沟道隔离管 S级无电压 充电模块为ISL95520这个芯片老鸟都懂没有资

网上对于这个芯片只有简单的介绍 顺便鄙视某马论坛的作风

没办法只有老老实实跑电路了 通过排查发现ISL95520的1脚为适配器检测信号3V正常
但是芯片没有20V供电 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

关键的地方来了 如下图当测量到PD301的时候故障明了 1脚有20V电压 3脚没有电压
测量后级无短路 更换PD301

机器到此修复完毕 ,没啥技术含量,主要是一个跑线路的过程,论坛里也有一位师傅发布了一个
在PD301后端滤波电容短路的案例 相信日后此处必定成为通病之一 最后附上亮机图

请不要吝啬你们的评分 砸过来

 会员520377300鑫豆2025-9-17 22:07
 会员1152515300鑫豆2025-1-13 18:28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自己越来越好!多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A:
板子上连个丝印都没有,怎么知道线路都是这么跑的

网友B:
直接做个WINDOWS呢 不要苹果系统了 可以吗 GHOST一个啊

网友(点评):
你这ghost 系统过分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做个WINDOWS呢 不要苹果系统了 可以吗 GHOST一个啊

兄弟你这水灌的有点大啊。认证会员这么不珍惜。小心了

网友B:
多谢分享!加分了,做维修就怕没有资料图纸。

网友:
线路跑的不错

网友C:
恭喜完修与感谢分享, 应该会成为通病, 有照片更好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加分了,做维修就怕没有资料图纸。

。你就不怕扣分,灌水这么严重

网友D: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只能按经验来修了。。。。。

网友E:
好新的机器,这故障算是简单,只是没有资料   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连个丝印都没有,怎么知道线路都是这么跑的

慢慢跑喽 修得多了多少有点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新的机器,这故障算是简单,只是没有资料   加个分

没啥技术含量 。。。。。但修起来也是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只能按经验来修了。。。。。

是的 尤其是现在的公共点电路改了 更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与感谢分享, 应该会成为通病, 有照片更好排查。

希望能够帮到修到的同行。。。。。。共勉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见笑了 跑线跑的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做个WINDOWS呢 不要苹果系统了 可以吗 GHOST一个啊

兄弟 千万别灌水啊 珍惜账号 来之不易

网友F:
无图的本子,确实需要维修经验了,楼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图的本子,确实需要维修经验了,楼主不错

加点分哈 。。。。。。。又不扣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