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加装固态硬盘后,系统重装好还是迁移好?

楼主(2017-12-08):
最近想入一块128G的三星840pro的SSD,在选购之余经常听人讲SSD换盘后最好把系统重装一下。但个人不太想重装系统,一方面是机子预装的正版win7,一方面是不想重装软件(有一些破解的)。因此想请教一下如果我采用系统迁移(想直接用三星自带的迁移软件),把之前的C盘移到SSD上,这样做与重装系统相比性能会打折扣吗?能不能综合比较一下重装系统和系统迁移?谢谢。

网友:
不一定。
图快捷的话,可以通过数据迁移工具把原来硬盘中的系统迁移到ssd中。具体可以用你提到的【三星SSD固态硬盘数据迁移软件】 或者【Intel Data Migration Software数据迁移工具】。市面上有数十种软件都可以快捷地实现系统数据迁移,但就个人而言,就这两款的用户体验最好。毕竟各自是出自三星和intel之手。

如下是迁移的一种具体流程:

先做一些转移系统前的准备:
<1>把SSD硬盘放到光驱硬盘位里:

<2>插入,电脑中,开机进入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第一次的话会问你是不是MBR,点是

<3>然后新建简单卷,一切按正常来弄,完成后设成活动分区。这里我们使用win7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创建新分区目的就是为了对齐扇区,对齐扇区的作用我们后面介绍。

建立好分区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复制原系统的镜像了。

<4>首先我们先重启,进入PE(必须在PE里进行操作,不能在XP/Win7/Win8下进行)
PE系统的下载:雨林木风PE工具箱V1.2 精简的PE系统 安装版
从U盘启动盘进入PE:老毛桃winpe u盘版

进入PE后,找到ghost,选择里面的local——Partition——To Partition

<5>选择源系统所在硬盘(source driver即你原来的系统所在硬盘)

<6>接着选择源系统(source partition就是原来我们装的系统)

<7>接下来选择我们的目的硬盘(destination drive即SSD)

我只把SSD分了一个区,所以就一个选项

<8>他会问我们是不是要覆盖(overwrite)SSD,是的

<9>然后就开始复制跑进度了,完成后关机,然后务必在BIOS中把固态硬盘作为第一启动盘。接着,就开始享受闪电般的开机吧~~~~~

<10>我们要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对齐了4K,下载这个软件ASSSDBenchmark,【AS SSD Benchmark下载】,看看里面的1024-ok为绿色,说明4K对齐了。

为什么要对齐4K?
想了解“4K”是虾米的各位可以去百度一下,很多,我不赘述。我把自己的理解用白话简单讲解一下为啥要对齐4K:如果把电脑对零碎文件的读取——看成停车入库:对齐了4K,相当于我们一次把车倒入车库;没对齐,等同于车子倒了一部分,我们下车检查发现车头还没进车库,于是上车继续把车停到位,这样就加大了我们硬盘对这部分文件读取时间,降低了效率。有绝对领域的网友做过测试,镁光的C400没对齐4K,4K的写入性能下降了10倍。

体验:
        我就不秀开机速度了,反正四色微软标志刚合在一起就进入桌面,然后试了下以前苦逼的“卡顿软件”如人人桌面(原来自带的东芝硬盘太坑),卡顿消失,流畅无比,life is good:)

好了,换好了SSD,开始享受无卡顿的同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少做测试,这会降低耐久度(P/E,理论一般为3000),不过正常使用每月也就消耗30左右,够你用到换电脑了~
2、尽量少的进行碎片整理,因为SSD有自己的主控算法处理一系列的系统碎片,如果人为进行碎片处理,反而减慢了速度。
3、4k对齐,我们上面已经说过,4k对齐对我们一些零碎文件读写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如果用win7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分区的话,就能解决4k对齐的问题。如果没有对齐,可以用Paragon.Alignment.Tool
4、SSD数据安全性不如机械硬盘,所以建议重要的文件,还是放在传统的机械硬盘里面好。这是因为SSD以闪存作为介质,闪存数据恢复难度比机械硬盘难度要大得多。
5、维护工具,三星固态硬盘优化维护工具(Samsung SSD Magician),功能齐全,推荐使用。
6、如果出现了卡顿,可能就是跟主板的节能功能有关,关了就好,具体可以参阅这个帖子解决SSD卡顿、停止响应的方法。
7、SSD如果遇到蓝屏,不认盘的话,不要以为盘挂了,通着电放一段时间,这样它内部就能做系统修复的操作(自我修复),通电放一会儿(半小时),再试着重新开机。

不过还是建议换了SSD之后新装系统。
一是,可以从头体验那种前所未有的快速装机感觉,装软件和pojie软件也是非常快速的,非常美妙:)
二是,就像你在问题中提到的,系统迁移或多或少会使性能打一些折扣。因为有些系统设置是针对SSD优化的。而重装完成之后,会有更加快速的体验,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功。

SSD基本上只要产生读写就会减少寿命,而根据经验统计得,一块SSD用上十几年也许才会报废,许多的SSD使用超出标注N多都还可以继续使用的,所以呢,放心大胆用吧~买ssd就是让他加速我们电脑的运行速度,让生活更加惬意的,而不是用来珍藏和心疼的。
10几年后SSD也许都泛滥和U盘一样了呢,在你把他用到寿命终结的时候你肯定已经淘汰掉它了,所以,不用去这么纠结~

网友:
看清楚了,原来是问主没有写好题目,明明是要问“加装了SSD后是重装电脑好还是迁移系统好?”

==========================================================

我受不了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就不能简单的解决么?把两块硬盘都接上电脑,如果是笔记本就弄个光驱位硬盘托,然后用

里面的功能,是这样的

然后拔掉原来的系统盘,重启没问题了,有空就装上原来的盘,把之前的系统盘格式化,妥妥的。

网友:
GHOST和修复引导就可以了,无论是GPT和MBR都一样,只是修复指向的引导分区不一样。

网友:
使用傲梅分区助手,可以将之前系统迁移到SSD上面,很方便,速度也很快。主要的功能有分区,迁移,合并等,现在介绍如下:

注意事项:所有的操作在未点击提交之前,都是没有起作用的,所以,完成一系列操作的时候,不要忘记提交操作,此时我们想要完成的操作才能完成。

1.系统从机械硬盘迁移到SSD(固态硬盘)的操作步骤如下:

1、打开你的分区助手,找到向导下面的迁移OS到SSD/HDD,图中的磁盘1磁盘2磁盘3就是不同的三块硬盘,要做的是将磁盘1中的系统,迁移到磁盘3,磁盘3显示为未分配控件,就是说磁盘3是没有指定盘符,但是已经经过格式化了的。

2、点击“迁移OS到SSD/HDD”,点击下一步

3、选择你要复制到的磁盘空间,点击下一步

4、调整分区大小,按照你想要的大小进行调整点击红色圈圈处

5、单击完成,之后会重启一次系统,然后在DOS界面下完成系统的迁移。

2.调整系统盘大小的操作步骤如下:

1、启动傲梅分区助手,你将看到下面的主界面,同时也可以看到C分区是15.01GB,F分区是20.89GB,如图所示。

  2、现在来缩小(即压缩)F盘到15.90GB,在F盘上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调整/移动分区”选项,然后你将看到如图所示的窗口,向右拖动左边的手柄以缩小F盘15.90GB。

3、在点击上图的确定之后将返回到主界面,同时你将看到C盘后面多出一块大小为4.99GB的未分配空间,如图。

4、右击C盘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调整/移动分区”选项如下图所示。

5、然后将出现一个弹出的窗口,向右拖动右边的手柄直到C盘被调整到20GB,如下图所示。

6、点击确定后,返回到主界面。看列表框中,这时C盘的大小为20GB,同时F盘的大小调整为15.90GB了。在主界面的左侧的“等待执行的操作”中你可以看到有两个需要执行的操作:一是调整并移动(F:)分区,二是调整(C:)分区的大小。如下图所示。

7、在上图的工具栏上有一个“提交”按钮,请点击它,然后,你将看到下面图7的对话框。将点击“执行”按钮来应用这两个操作到真实的磁盘上。

8、在点击执行后,分区助手可能会提示你重启电脑在重启模式(PreOS Mode)下执行这些操作,这时点击“是”以在重启模式下执行,但重启模式是英文的界面,下图是分区助手在重启模式下的执行状态:

  在重启下执1行完成后,C盘的大小已经被调整到20GB了。并不是所有操作都需要在重启模式下执行,只有个别操作需要。分区助手的调整分区大小操作比较的灵活,同时它的其它功能如复制磁盘、复制分区等等都能帮助你更轻松的管理你电脑中的磁盘。如果你想为NTFS分区添加容量,你可以使用扩展分区向导来这个实现,详细使用步骤请看“怎么使用扩展分区向导”。

3.磁盘分区:

1、 磁盘情况如图1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到磁盘1上只有一个分区C,约80GB,没有更多的分区。下面就在C盘的基础上快速的创建三个新的分区为例:

2、        选中C盘,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切割分区”,如图2所示:

3、如图3,在切割过程中您可以调整切割分区的大小,直到您满意为止,如果不作调整的话,默认的是对分区的未使用空间进行等分切割。

4、        如图4红色框内,三次连续切割以后磁盘1上已经建立了E、F、H三个新的分区

5、        提交以上操作,点击工具栏的“提交”按钮,在弹出的窗口点击“执行”,操作过程中可能要重启电脑,点击“是” 以让程序在重启模式下完成这些等待执行的操作,如图5:

6、 当拆分非系统分区时,不是必须要重启,但是当前被拆分的分区上有程序正在运行,点击“执行”后会弹出,如图6所示的提示对话框,提示关闭正在这个分区上运行的程序,点击“重试”,可以关闭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避免重启:

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
无所谓,看你喜欢

网友:
直接迁移其实是很方便的,甚至对于我这种用户来说比重装方便太多太多,现在很多工具都可以帮你做这件事,只需你鼠标点几下,比如我用过的:分区助手。

过程实在太简单了,插上SSD,点工具里的迁移OS,重启等20分钟左右,然后BIOS启动项改为SSD,开启ACHI,就OK了。总共用不了半小时,迁移后什么都不用管,就可以开始用了,这种无缝体验比重装好太多了。

重装什么的对于我这种C盘装了一大堆东西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痛苦!把那一堆东西装好环境配置好一天就没了,谁有功夫搞这啊……

网友:
我直接把c盘所有文件拷到ssd里然后改一下引导就好了

网友:
公司给换了256G SSD,简单说下我的做法:
1. GPT格式分区
2. 直接在http://MSDN.itellyou.cn 上下载最新版windows10 (墙裂推荐win10
3. u盘安装系统,8秒开机!Enjoy!

网友:
2016年3月7日22:11:12 ------更正
你们都弱爆了,我不用任何第三方Windows工具软件。
非Windows下工具,自盘古开天,风靡全球工具还是值得一用:
美国赛门铁克公司旗下的通用硬件导向系统转移工具(Ghost)

刚刚就克隆了分区到新的固态硬盘,步骤如下:

1. 把新硬盘和旧硬盘接好
2. 开机默认进入旧硬盘系统,然后我的电脑右键,进入管理,然后磁盘管理,给固态硬盘分区。
3. 重启电脑进入Ghost,然后选择分区对分区克隆到新硬盘,等待克隆完成
4. 主板设置开启启动项,选择新的固态硬盘

如何还要软件能正常运作,还需要重新的对盘符进行分配一下,和原来保持一致。迁移完毕,加上换硬盘时间,总共花了约30分钟,电脑开机现在约6s

网友:
排名第一的回答根本就没搞清楚作者提的问题,他是在问系统迁移和重装系统哪种方式好,而不是哪种系统迁移方式好。回答的都偏掉了。
我个人觉得是重装系统好,可以让你有机会重新整理下系统,该不要的都可以放弃了,而且新系统自然运行快,无任何垃圾。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
不要系统迁移!
亲身实测:
机械硬盘开机2分4秒,
系统迁移至固态硬盘后开机50秒,重装系统至固态硬盘后开机9秒!

固态硬盘是intel的,至于为什么没用以上答案提到的[Intel Data Migration Software数据迁移工具]?因为该工具要求SSD容量大于机械硬盘上所有数据的总和!否则无法使用。
其实我也不想重装系统,电脑上攒了很多软件,要重装很麻烦啊(>﹏<),比如
又比如

当初为了搭建一个android开发环境一边找教程一边下软件就花了两天时间,重装系统简直折磨……不过想想大部分软件保留了安装包 或者也可以更新了,连Android Studio都出这么久了,还是忍痛重装系统吧。
现在秒开机 秒开office 秒开PS 简直酸爽(*/ω\*)
你不重装一下么?

网友:
对于Thinkpad T420,和联想官方的那个SSD硬盘, 分区助手是无效的。
用Acronis True Image非常顺利。
主要是联想HHD硬盘的MBR、引导区和系统盘都要迁移,分区助手弄不好。
Acronis | 备份、数据保护和恢复软件
acronis 2015尤其简单易用。

网友:
建议重装,记得检查开启AHCI个4K对齐,不然固态就浪费了

网友:
市面上有数十种软件都可以快捷地实现系统数据迁移,但就个人而言,就这两款的用户体验最好。毕竟各自是出自三星和intel之手。

网友:
必须的,直接换个验证过的系统盘重装系统就行了,这样就可以全程自动、顺利解决
系统安装 的问题了。用u盘或者硬盘这些都是可以的,且安装速度非常快。但关键是
:要有兼容性好的(兼容ide、achi、Raid模式的安装

网友:
用备份软件自动迁移过去,一会就好了,没有任何问题。重装的话,又是驱动又要装软件,就我的电脑来说没有几个小时软件根本装不完。比如设计软件就有5种,装完还要一个一个破解,还有办公软件、网络程序、杂七杂八其它软件等。

网友:
Intel SSD 也自带系统搬迁工具。半小时搞定系统迁移。动不动就说重装的,系统设置,软件安装不费时间吗,自己的时间不值钱吗。

网友:
答主,你问题解决了没? 解决麻烦关闭答案行吗? 没解决我就帮你回答一下。 楼上说那么多操作,我就不解释了,愣是把一个操作拆成十个操作。
1三星出850pro,价格贵了一点,性价比更好,你想清楚了吗?
2三星快递自带软件不靠谱,官网下载比较靠谱。
3数据迁移狠简单,你就按说明书来就行了,别换光盘盒,没必要,买个usb3.0接口硬盘盒也可以做数据迁移接口用。你想留移动硬盘还是天天带个光驱?
4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你空间是否安排合理,128实际只有110+。
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解决了,麻烦关闭问题,谢谢。

网友:
不用重装,只需用u盘进pe ,把c盘里的所有文件复制到你的ssd里,然后再修复一下引导就好了,上个月刚上的ssd

网友:
迁移系统过去没有重新装的系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