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H81M-DGS REV:G/A 2.00 无CPU电压

楼主(2017-12-08):
一片华擎H81M-DGS的主板,通电量电压,发现桥供电1.02v只有0.55V,内存电压有1.25v,CPU无电压。问题就出在桥供电这里,查主板,Q33的D级有1.25V,G级无电压,用万用表跑线发线G级到了PU4  324 的7脚,这个主板也没有图纸,就从料板上拆了个324 换掉再说,结果一换就OK,   Q33的G级出2.56V的电压,S级出来1.02V,CPU电压也出来了,1.74V,装上CPU,内存后跑码亮机,到此故障排除。

网友:
厉害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以后能够达到相同的高度!

网友:
LM324坏的不是很常见电阻三极管坏的多

网友:
楼上的有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