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告别经常更换9V电池

楼主(2017-12-08):
我们维修人员很烦恼的事,万用表一般1个月至2个月就要换电池。原来的电池是9V的。我们维修电脑经常会拆到坏的笔记本电池,里面多数是18650电芯。我工作用的手电筒也是用18650的。想了个办法证实了是可行的。网上淘个18650电池仓(如图1)。装两节电池。一节充好电是4.2V。两节是8.4V。串联连接。电池量容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上能用一整年。等到电量低报错的时候拆下来用充电器充满就可以在用了。用到电量报低的时候电池总电压7-8V,保证不会被过放。(注:锂电放电后不能低于2.75V,低于2.75V会损伤电池)。电池更换也很方便。电池盒子我是用泡漠胶粘好。很好用。

图1

网友:
胶水看着挺那个的。

网友:
买个9V的充电池不是解决了吗?我都是买几个9V充电池,万用表多啊。用完就交替充电,这样就不怕没电了。

网友A:
我直接用一个路由器的9v充电器搞定,弊端就是只能在维修台用,不方便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用一个路由器的9v充电器搞定,弊端就是只能在维修台用,不方便移动

我觉得用充电器直接上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干扰,没有用电池舒服,我都改成用手机电池供电了

网友C:
笔记本电池的电芯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充电么?就是不要充电器那种,会不会爆?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可以的

网友D:
18650容量太大,尺寸太大,重量太重,价格又高。
应该用14500的3.7V锂电,是AA尺寸的。那个小多了。国产容量也有800毫安。一节5元。

网友E:
鼓励自己动手.
TB有9v可充电池,配充电器.电池寿命很长,不差钱的买一套,可靠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池的电芯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充电么?就是不要充电器那种,会不会爆?

可以的。充到4.2V就要停止。不过始终没有充电器哪么科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充电器直接上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干扰,没有用电池舒服,我都改成用手机电池供电了

也是两节吗?我知道有人用一节的然后加个升压电路,不过没有过放保护,对电池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8650容量太大,尺寸太大,重量太重,价格又高。
应该用14500的3.7V锂电,是AA尺寸的。那个小多了。国产容 ...

电池我都是笔记本电池里拆,一拆就有6个。是重了些,容量大用得久。不过很有手感,以前站不太稳的,现在往桌面一放,站很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鼓励自己动手.
TB有9v可充电池,配充电器.电池寿命很长,不差钱的买一套,可靠性高,

9V充电池也是可以的,我还有个福禄克75,换个9V电池要拆4个螺丝,打开面盖才能换。麻烦,我才想要改外置的电池盒,

网友E:
引用 网友F:
9V充电池也是可以的,我还有个福禄克75,换个9V电池要拆4个螺丝,打开面盖才能换。麻烦,我才想要改外置 ...

是的,对我们做维修的用这个大容量的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也是两节吗?我知道有人用一节的然后加个升压电路,不过没有过放保护,对电池不好

一块就够一两个月了,买一块充电板就直接接到原来的电池线上,我的是胜利表,它有一个电压检测电路,拆掉它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就够一两个月了,买一块充电板就直接接到原来的电池线上,我的是胜利表,它有一个电压检测电路,拆掉 ...

高手来的,还能改一节电池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对我们做维修的用这个大容量的合适。

一换管用一整年,多愉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我都是笔记本电池里拆,一拆就有6个。是重了些,容量大用得久。不过很有手感,以前站不太稳的,现在 ...

楼主你这个方法很值得学习,一方面节能环保,充分利用废旧电池,而且容量大,使用时间长,万用表使用起来就省心很多,我用得是胜利VC97,因为平时经常要用蜂鸣档,不管是用普通电池还是充电电池,用个20来天到一个月就要换了,非常麻烦!还有就是楼主把电池盒安在支撑架的办法很好,这样表放在桌面上会很稳,我那台VC97因为档位开关比较紧的缘故,有时候单手来换挡表就会移动,感觉很不爽,有空我也来改一下,此贴我点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鼓励自己动手.
TB有9v可充电池,配充电器.电池寿命很长,不差钱的买一套,可靠性高,

我就是用9V的充电电池,快两年了,买两个轮流用。

网友:
用维修电源的9伏,或者充电9V电池都可以

网友:
看了你这胶水粘的 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换电池的好

网友:
厂家为什么不出个可充电的万用表呢 好奇怪

网友G:
一两个月换一次电池并不可怕,几块钱的事,可怕的是万用表用不到一年就要换表,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网友:
可以试试,老是换电池太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两个月换一次电池并不可怕,几块钱的事,可怕的是万用表用不到一年就要换表,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你都买80元以下的表吧我手上有个表,用了9年。还在用,还有个二手的福禄克75(300元买的二手)在我手上都一年多了。别人一手也用了好多年,质量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都买80元以下的表吧我手上有个表,用了9年。还在用,还有个二手的福禄克75(300元买的二手)在我手 ...

   我也用的115,虽说好用,但没有UA和PF档,不爽,以前都是用的100元以内的,各种功能都有,遇到好的还可以用个2  3年

网友:
学习了,回去把家里的好几个表都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