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 plus跑20有通病不?

楼主(2017-12-08):
两片了,跑20,内存的3个3.3都有,主供电1.5v也有,应该是通病,求解,搞定20元红酬谢,谢谢,bios没问题,我好板上调换过来一样的。

网友:
20元红包酬谢,包打掉了。。。。。。。

网友:
解决了,我用了一块主板,直接一个一个的掉换配件,换了272排阻没好,换到了排阻上面的三级管好了,希望都能解决。

网友:
楼主找的应该没问题更换好了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