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戴尔一款主板的BIOS,在线等

楼主(2017-12-08):
戴尔 板号是 rocket mb osp   15235-1  pwb;cnjv4 rev;a00

戴尔小本 型号 p24t

所有方块电感都有电,开机7声报警,

大神请指路

网友A:
戴尔笔记本7声报警。一般的都是显卡。或者北桥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做BGA能解决问题。如果是独显显卡做BGA,如果是集显就做北桥,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笔记本7声报警。一般的都是显卡。或者北桥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做BGA能解决问题。如果是独显显卡做BGA, ...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快速回答,,但是我现在测试  3v 5v  都是没问题的,,集成显卡,桥 显卡 U都是一体的,,这种情况得咋测试桥是否坏掉了呢?
测量U上的电容 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
这个跟待机是没关系的,你上网查一下一般都是桥的问题!戴尔的我修过几个都是给桥做BGA搞定的!你这个就不确定了!你再查查吧!

网友:
BGA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个新手,,接触修理也就不到1个月,之前就是做做系统之类的,,现在有个师傅,,但是只是偶尔教我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