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P43T-C51 卡C7 C6

楼主(2017-12-08):
V星MS-P43T-C51 卡C7 C6     MS-7519

走不过内存  换了内存  CPU   bios也刷了都一样  卡C7  C6
全板电压也都正常   最后PS/2排阻  就好了

网友A:
这个是V星老板子的通病,老师傅一般直接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V星老板子的通病,老师傅一般直接秒杀的

第一次遇到没办法    经常遇到USB供电卡C6的    但是这个正常

网友:
好吧  说得我无言以对

网友B:
V星主板卡C7 C6一般是PS/2的问题,这个我也碰到过了

网友C:
我觉得V星的主板还是比较容易修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星主板卡C7 C6一般是PS/2的问题,这个我也碰到过了                                                    ...

V星经常卡USB供电    卡99就是PS/2    这个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V星的主板还是比较容易修好的。

是的    不过H61  B75 CPU供电有是时有  有时没有难修     UP1625

网友:
我怀疑是8脚坏

网友:
八脚正常   就是那排阻引起的!!!!

网友:
向各位大神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E:
又是MSI主板,通病也不少,不过我最欣赏V星老主板的MSI电源管理芯片,对此小有研究。毕竟在MSI工厂待过三年多。

网友F:
技嘉的主板遇到过此问题,没想到V星也有呀。

网友G:
主板档键盘代码 C7 还有USB供电不正常也会档代码,V星板通病了

网友H:
是PS2的电压不正常吗,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啊

网友:
流水账大作学习了,对于维修经验就是累计来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这也能查到,谢谢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D:
V星经常卡USB供电    卡99就是PS/2    这个第一次遇到

卡99是UEFI结构的BIOS,传统BIOS是卡C7,有时候卡13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卡99是UEFI结构的BIOS,传统BIOS是卡C7,有时候卡13也是如此。

是的   V星H61 b75那些经常遇到卡99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是MSI主板,通病也不少,不过我最欣赏V星老主板的MSI电源管理芯片,对此小有研究。毕竟在MSI工厂待过三 ...

那V星H61 CPU芯片UP1625  经常CPU有时有供电  有时没有   知道哪了出问题吗?  我都快被弄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嘉的主板遇到过此问题,没想到V星也有呀。

技嘉经常遇到PS/2排阻坏造成鼠标键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档键盘代码 C7 还有USB供电不正常也会档代码,V星板通病了

是的是的   老司机   每个品牌的主板都有自己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PS2的电压不正常吗,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啊

应该是电压不正常 IO检测不过

网友:
向各位大神学习了,赞一个 ,老通病

网友:
向各位大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V星的主板还是比较容易修好的。

高手。 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