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独显0.5掉电

楼主(2017-12-08):
机器拆出来  测量各电感阻值 正常   上电测量   发现独显只有0.2V 别的电压都正常   测试PL16  断开   后面一颗电容短路   电容换上 PL16换上 顺便测试了一下PR191正常    开机亮机

网友A:
公共点 都短路 了,, 机器还能这样猛啊。。 老火哦

网友B:
这个E40电路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 都短路 了,, 机器还能这样猛啊。。 老火哦

哥们不是公共点短路了吧!!看清楚没有啊。。。

H55
我应该meow看错吧。。 哈哈 。看下面 我的这个图【ian

网友A:
我  应该 没看错吧。。小伙子

网友:
遇到几回都是保险先烧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遇到不少 这机器公共点电容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E40遇到的多的是散热片。显卡,内存下的保险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   下次要注意下了 可以秒杀或许

网友C:
这就是一颗小电容短路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 都短路 了,, 机器还能这样猛啊。。 老火哦

公共点正常 过来的有一个保险的 看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40电路设计还是不错的。;;;;;;;;;;

对这款还好 不然 直接19V过来 显卡估计保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颗小电容短路拉低的

对拆掉换上在换个保险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应该 没看错吧。。小伙子

哈!!哥们说的也对。。如果PL16没有烧开路的话。。也可以说是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我修都是显卡问题,不是不显就是花屏
你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D:
这个问题已经可以说是通病了    遇到过不少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先收藏下 ,希望以侯有机会可以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已经可以说是通病了    遇到过不少这样的问题了

是吗 E40这个 问题很少修都是修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