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P-D3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12-08):
主板:技嘉GA-Z77P-D3 REV1.1
故障:无复位掉电重启
维修:经检测主板内存 桥 vtt 1.8V CPU电压均意正常
           侧量DQ17 N_PCH_VRMPWRGD 为0
           VR_RDY为0

           DQ17 倒是经常会拉低vrmpwrgd 但这里vr_rdy也为0了
           测它们的上拉电阻DR107 DR80 VCC3电压为0
            断线

           直接飞线 修复开机

 会员14500522元2022-12-23 14:14

网友A:
这是什么线啊。什么电压,可以这样飞线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B:
主板好难修       难找图纸      现在别人来修主板 都是叫客户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线啊。什么电压,可以这样飞线

VCC3上拉电压断线。楼主其实可以跑线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D:
技嘉主板复位灯闪的  一般都修不好  楼主厉害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发贴辛苦了,小白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E:
经典,不知道楼主,这样一翻折腾能收多少维修费

网友:
我们这维修台式机主板,同行都是30-50 报高了,不修

网友:
技嘉主板复位灯闪的  一般都修不好 ,还是 楼主 技术好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主板复位灯闪的  一般都修不好  楼主厉害

不闪就是 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典,不知道楼主,这样一翻折腾能收多少维修费

你觉得现在维修主板 能收多少啊   同行 30   散客 100                     顶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好难修       难找图纸      现在别人来修主板 都是叫客户换

技嘉主板 还是有图纸的   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怎么修   安全稳定性可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3上拉电压断线。楼主其实可以跑线找到故障点的。

确实这种问题,还是飞线最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这样一翻折腾能收多少维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这样一翻折腾能收多少维修费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G:
楼主可以,这样飞线能撑多久?返修了吗?

网友H:
这板修好了不错啊,Z77的。楼主实力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这样飞线能撑多久?返修了吗?

这么粗的线  返修  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板修好了不错啊,Z77的。楼主实力可以

  低调低调

网友G:
   技术精湛 .....佩服佩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精湛 .....佩服佩服学习了

:lol:lol:lol:lol:lol  谢谢

网友:
看高手 修板  就是一种享受  哎什么

网友I:
主板有图纸很好修。没图纸我一般不想去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板有图纸很好修。没图纸我一般不想去浪费时间

有空 就多研究研究

网友J:
技嘉主板复位灯闪的  一般都修不好  楼主真的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嘉主板复位灯闪的  一般都修不好  楼主真的好厉害。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佩服!,,,,,,,,,,,,,,,,,,,,

网友:
真不值当忙活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文章,收益匪浅。

网友I:
技嘉的板子有图纸你就敢飞。要是换没有图纸的主板。 查线都头疼

网友:
断线修得少一般是分压电阻会上啦电阻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技嘉的板子有图纸你就敢飞。要是换没有图纸的主板。 查线都头疼

这  少个电压啥的  ATX接口直接飞来  很简单哦

网友:
  现在别人来修主板 都是叫客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