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老机子两声低声报警

楼主(2017-12-08):
最近被一个华硕的机子烦死,开机两声报警。然后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加电。有时候加电不显示。我都醉了。请问有遇到过类似的没

网友:
机型都没说出来  怎么回答  2声报警 不是内存吗

网友:
这玩意一般不是内存原因吗》》》》》》》

网友: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死机的话应该先做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