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擎Z68 Pro3-M跑码53。

楼主(2017-12-08):
主板拿来跑码22-53.一看就是不认内存。先挑简单的,刷个bios,开机还是53

那只能慢慢来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华硕挡55我都是找桥附近的排阻,一头到桥一头到内存槽。我想华擎应该也差不多吧。跑遍附近都排阻都没有连接到内存槽。没有这块板的图纸但是我之前买过华擎b75的点位。

原来内存槽的smb_data和smb_clk是通过两个三极管连接到桥的怪不得我找不到,(还连接到两个小8脚芯片),找了一圈终于在24pin电源接口附近找到了。一看原来已经被干过了。

图片上能看到两个三极管和附近的电阻都已经被干过了。但是两个8脚芯片好像没有被动过,论坛找了一下这个芯片的作用,是超频电压调节芯片,而且很容易坏,一般直接去掉不影响。但是我取掉之后还是一样跑码53.没办法,搬出神器抓个波。

上面这两个波形是三极管上面测到的,说明桥已经发出信号读取内存了。但是内存槽上抓不到波形。一打值,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图上内存槽smb_data到三极管是通的,而smb_clk却是断开的。所以导致桥读取不到内存跑码53,翻到板子后面放大镜仔细一看

上面这些小黑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smb_clk这条线已经断开了。洗干净后补线上绿油,成功开机进系统,装系统测试一上午没问题。

网友:
那些黑点跟主板颜色差不多,如果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看来上家还是不够细心。

网友:
这眼神绝对够用,,,,,.................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这眼神神了  这都能看到

网友:
有波修这卡内存就是好,更加直观。。。LZ很细心,修的不错

网友A:
线是割断的,黑点是中性油笔涂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是割断的,黑点是中性油笔涂抹。

。。。这样的话。估计是上家价格没谈好估计做的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估计是上家价格没谈好估计做的手脚

可能吧,这断线口很明显是割断的痕迹。黑笔点的部分都是过孔点,应该是跑线时候刀或者什么东西弄出露铜跑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