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黑将GTX650 PCI-E 1G DDR5 128BIT-OK

楼主(2017-12-08):
影驰-黑将GTX650当时很经典的显卡  同行的   不舍得扔     故障显卡花屏,刷bios  合成的  有一路缓存坏了   直接刷屏蔽坏的那个,性能减少一点   比扔了强

影驰-黑将GTX650PCI-E 1G DDR5 128BIT-OK.rar

网友(2018-01-07):
好水平,佩服佩服。。。。。。。。。。。

网友A:
怎么屏蔽的求教.............

网友:
怎样知道哪个通道坏如何屏蔽的大家都想知道,请高手赐教!:aiqia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屏蔽的求教.............

刷bios屏蔽,直接刷就OK了

网友:
这样都行.....你扎知道是现存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屏蔽,直接刷就OK了

我是想知道BIOS怎么改成屏蔽显存的,屏蔽哪个位置怎么改

网友:
膜拜啊大神,怎么屏蔽通道啊……

网友:
估计发挥的性能也相当于DD3的水平。。。但总的来说的确比扔掉强。但稳定性还是未知数!

网友: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

网友(2018-02-12):
怎样知道哪个通道坏如何屏蔽的大家都想知道,请高手赐教!

网友:
能把屏蔽显存的教程发一下吗              .

网友:
好技术啊

网友:
怎样知道哪个通道坏如何屏蔽的大家都想知道,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