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3mb不跑码

楼主(2017-12-08):
上电到0.7左右,电流没跳变 风扇常转

发现图纸中玻璃开裂(这个是好板的)  A1 A2 空脚  B1 GND B2 3V供电  C1 3.3V  C2 1.05V

好板 C1 C2脚电压会同步升高
搞掉玻璃管后C2脚电压会在C1脚之前变高,拉低C2脚后电流会有跳变(应该是一个复位信号)

改一个双N管,使C1 C2脚 电压同步产生。
猜测这个玻璃管应该是控制CPu_rst的。

网友A:
YOGA为什么都没有图纸呀。  楼主是怎么知道玻璃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GA为什么都没有图纸呀。  楼主是怎么知道玻璃管坏的

原来板子上的这个玻璃管炸裂了,这个图是拍的好板的。

网友(2018-02-20):
CPU复位信号,用与门改,应该也可以的吧,找了几份单u的,没发现有cpu复位信号,桥u分离的,有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這種方法。 但它完全啟動,強制修復?

网友:
刚好修一个,可以试试好不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 就可以学习原理了 看图 不太理解

网友:
有电路图吗分享下!

网友:
牛人           有图纸吗    共享下

网友:
不愧是高手丫

网友(2018-04-04):
一大早就学习到了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