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开机花屏

楼主(2017-12-08):
接到联想B320i开机花屏  独显的
  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   加焊过显卡后发现还是初始故障  显卡加焊过两遍  不会是虚汗   但是不排除芯片坏掉的可能性
    显卡供电芯片APL5930电压正常   BIOS 也刷过   这个主板有4个BIOS  我刷的是U38  故障还是依旧   现在怀疑屏坏了  修屏比较多的大神看一下是不是屏坏了     看图片

有人能看出来这是屏坏了   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吗?

网友:
坐等论坛大神回复  怎么设置悬赏的?

网友:
接外屏换个显示器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这不叫花屏。。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很简单,拆掉屏,用通用板点一下,或有屏代换下最好,据我看应该是屏坏了,显卡不会这样花。

网友:
90%是屏坏了,我之前修过一台联想一体机也是差不多的现象,折腾了一圈,最后换屏好了。貌似相同型号的屏都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好找能通用的屏代替原型号。

网友:
感觉这不叫花屏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