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70A-G43全板无复位,用表笔点SB的25M晶振2脚几下后跑马C1-C5

楼主(2017-12-08):
V星970A-G43全板无复位,测所有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有,南桥的SYS_PWRGD和NB_PWRGD也有,但A_RST#和LDT_PWRGD都没有,用表笔点南桥SB的25M晶振2脚几下后立马跑马C1-C5停有没复位,跑C1-C5时测A_RST#和LDT_PWRGD都有的,SB南桥已换过故障不变,还有一个现象不跑码无复位时CPU的供电是1.05V,用表笔点25M晶振2脚后跑马的电压是1.3V,请同行指点,为什么点25M后能跑马,

网友:
25M和谐振电容肯定早就换过了,故障不变,未换桥之前也是这个故障,按理说南桥收到了2个PG信号应该出复位的,

网友:
测25M晶振2脚始终都是0.7V不变,25M没起振造成的南桥无复位输出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好了吗,我也有片差不多的问题,修不好

网友:
没有啊,我测过正常的AMD板880或780的开机后25M晶振2脚分别是1.7V左右,还是请高手出来指点下

网友:
难道还是南桥问题,今天又测了个映泰A970主板不上CPU开机测25M晶振2脚都有1.7V以上,

网友:
另发现点RESET时25M晶振2脚都有0.7-3.3V的跳变,我测了正常能点亮的板子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是不是主供电拉低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不可能是BIOS问题,而且时钟也已排除,昨天换了时钟RTM880N-793故障不变,明天再换SB试

网友:
坐等大神出手,本人非常有兴趣,这是提高的一大案例

网友:
又换了个SB故障依旧,看来非SB的问题,郁闷

网友:
你抓几张图啊,把时钟晶体的电路放发上来看看

网友:
最新进展,由于此板原件无标记,仔细对着图纸一个个找SB供电,最后发现是SB背面一个小电感阻值变大,更换后成功跑马亮机。

网友:
不错。秒杀了,可能会是通病了。。。。

网友:
很多看似难修复杂的故障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故障,只要按照最基本的原理一步步去查肯定会发现,很多时候由于我们凭经验想求快导致走了很多弯路,维修还得踏踏实实

网友:
你应该换个南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