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3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12-08):
yoga 13电池可以放电,接充电器显示充电没有充电电流。
拆机检测后发现第1个隔离管的G极只有19V,正常为24V,测量发现隔离管损坏,更换后G极电压24V。

换了隔离管后不插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插电池后公共点不导通,充电芯片BQ24735的升压二极管损坏

网友:
思路明确,给分了

网友:
二极管损坏你是打出来的/?  yoga 大短后 第一个mos百分之一百要坏的

网友:
经验丰富呀!这图配的不错,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图纸在哪里 找到的  可以分享出来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学东西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好经验,很是经典,有图纸真是好

网友:
上次 一个 YOGA 13不通电没搞定

网友:
内容丰富。过硬的技术加可靠的信息,怎么才能修不好。

网友:
板子坏的太厉害小心点维修啊!!!!!

网友:
遇到一台yoga是给USB供电的场馆这个USB管子一边是十九幅主供电   一边是五福供电  主供电没有的时候USB场馆会开启  有了主供电  检测会关比 = 我遇到的是这个  管子不良   开始是不加电    我量了一会主板     大短路了  后来 经测量她没主板上最大的玻璃晶体芯片  挂科    后来把俩都换掉   OK      完美良机   看了楼主的分析   我又学会一招    {yoga充电口其实就是个USB口     以前我不知道      希望看到我评论的   q1

}

网友:
这个有理有据,能够这么快找到原因,厉害

网友:
思路明确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2021-06-28):
经验丰富呀!这图配的不错,加分加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