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重摔导致wifi是有是无

楼主(2017-12-08):
iphone6 plus 重摔导致wifi是有是无,经检测发现WIFI 第8脚到CPU A30脚的 PCIE_DEV_WAKE线断了,除了在CPU飞线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有高手吗有高手吗有高手吗

网友A:
从信号名称字面理解PCIE设备唤醒,看来是CPU发给Wi-Fi芯片防止休眠的。由于没有该型号的点位图,参考6S的,点位图上显示的任何节点都要测下对地址,看是否整个线路断了,如果全部无值是CPU这个点虚焊。既然是个电平唤醒信号,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找个电压接到Wi-Fi芯片该脚上。实地学员还未学到Wi-Fi,明天要不是去爬山,我可以测下该点的到底是怎么样的电压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信号名称字面理解PCIE设备唤醒,看来是CPU发给Wi-Fi芯片防止休眠的。由于没有该型号的点位图,参考6S的, ...

我的想法跟你差不多,我测过是CPU脚断了完全没阻值,拿个好机测试该脚工作电压在0.05V左右,正想用别的0.05v电压飞线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网友:
已经解决,在wifi旁借了个1.8V在不用拆CPU情况下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实地课程马上结束,在不拆U的前提下有任何方法都要尝试,虚焊的U拆下来主板焊盘的情况往往超乎想象。

网友:
借的电压替代原信号,最好串个几K的电阻。
惭愧的是,来这里的我居然没有苹果7的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我的想法跟你差不多,我测过是CPU脚断了完全没阻值,拿个好机测试该脚工作电压在0.05V左右,正想用别的0.05v电压飞线不知道行不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