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193WL/198NWD 灯亮 无显示

楼主(2017-12-08):
疑是水货 现代19寸液晶显示器   故障:通电绿灯长亮  开关不起左右 屏黑无显示   拆机通电直观  ,分4块电路版 , 背光灯亮,  测电源板输出各路电压正常(13v  4.99v)  排除高压板灯管问题,锁定故障是由驱动板引起,先测电源开关按键动作时有电压跳变,问题就简单了 ,网购 MT620通用驱动板代换,然后搜索到屏参1440*900 跳帽只跳1个在C  ,点亮屏幕出现“无信号输入”自检画面,问题解决,按显示器电源按键,红灯灭,重复开机检查一切正常,新手,第一次发帖,见笑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