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主板上1155针1620CPU用集成显卡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7-12-08):
有一B75主板上1155针1620 CPU用集成显卡进系统时能出现WIN7图标,但下一个画面出现鼠标了快进桌面了就黑屏,等的时间长了就出蓝屏,用独立显卡进系统正常。换G620 CPU用集显进系统正常。用1620 CPU时量CPU旁集显供电为0.9V,当显示器出现鼠标画面快出桌面了0.9V就没了,显示器也一直黑屏最后蓝屏。用G620 CPU用集显进系统没问题,但量集显供电为0.4V。我想问大家:1.这是板的问题还是1620 CPU的问题?2.用G620 CPU时集显供电0.4V正常吗?

网友:
换了CPU没问题,肯定是CPU坏了嘛,集显是在CPU里面得啦

网友:
CPU再换到其他主板上试一下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
你的蓝屏的代码,多少,在度娘,看看。

网友:
我的昂达H61N 2.0主板,工作多年。测量CPU的集显供电,启动时约0.9V(瞬间),工作时为0.45V。相比之下,仿佛低一点。

网友:
cpu吧换过cpu就好了那应该是cpu或者刷个bios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