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12-08):
苹果6S    开机电流正常不显示      ,  显示座阻值都 正常     9*11*   15* 17*   21*  23*   阻值都正常    37*  1.8v    33*  1.8 v      正负5.7 V      6.0V    都正常   就是不显示     请教下汗要查那些工作条件

网友:
高手帮忙看看                                                机子是摔坏的

网友:
拆掉显示芯片开机测量主供电正不正常先,总线电压有没有1.8V

网友:
先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