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T-D3P REV 3.0 BIOS

楼主(2017-12-08):
技嘉GA-M52LT-D3P 开机main bios checksum error自动重启,由于BIOS芯片损坏导致,没有找到同型号的,弄了一个4M的BIOS芯片刷上试,也能开机,这是正常开机的BIOS分享给大家,GA-M52LT-D3P REV 3.0  文件大小1M,我在论坛找的全是2M,最后还是去马家弄的。

技嘉GA-M52LT-D3P REV 3.0.rar

REV 3.0版本

网友A:
楼主可以啊,bios只要容量和针脚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啊,bios只要容量和针脚定义一样就可以代换

料板都找了个遍,没有找到1M的,只能弄一个4M的烧录试试,结果是美好的,正常开机了。😅

网友(2019-08-13):
谢谢楼主的文件,我的也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