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更换MH65

楼主(2017-12-08):
USB 数据线短路

网友:
更换南桥吗。。。。。。。。。。。。。

网友: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网友:
经典的铁壳问题。。。。。。。。。。。。。。。。

网友:
这个比之前的有难度多了

网友:
这个桥涨价了,也不好更换啊、、、、

网友:
这种 换hm系列的桥的  我最不愿意换了  球难只啊

网友:
这个桥换我都还好就是值珠我眼睛就花了

网友:
这种桥好象坏的多...........................

网友:
换南桥,现场搞得很干净,有图片不错,以后有掉件的可以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