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残渣怎么处理

楼主(2017-12-08):
拆a8暂存,新手自学什么都不懂,盖子拆下来了,拖锡清胶,问题来了,锡点上的残渣,怎么清理?用酒精怎么刷也刷不掉

网友A:
用粗硬的毛刷蘸洗板水反复刷,或者用比较尖的镊子清除!很多师傅都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粗硬的毛刷蘸洗板水反复刷,或者用比较尖的镊子清除!很多师傅都这么做的,

谢谢,买了一瓶洗发水果然好用,弄好了,不错哦,/(ノ=Д=)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