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 K42JE cpu温度一直98度 但核心温度正常

楼主(2017-12-09):
当然,风扇一直狂转   是bios问题  还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很像温度检测又像散热不好。   如果是散热的问题 台式CPU散热与显卡散热是分开的,笔记本CPU与显卡是一起的

网友:
铜管坏了,换铜管,

网友:
Thank you brother to share good luck

网友:
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散热有问题吧,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温度的

网友:
可以用手快速触摸一下,看看真的是98度,还是温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