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67 开机断电维修

楼主(2017-12-09):
品牌:戴尔
机型:15-5567
板号:LA-D801P REV 1.0
故障现象:上电到0.6持续几秒断电
客户描述:此机器保修范围类 需要着急使用放弃售后保修

接过机器接电源上电断电,迅速拆机客户拿走硬盘、留下电脑进行维修,拆下主板未发现明显异常,拔掉内存不掉 换内存测试 然而并没有好 排除内存问题像这种问题楼主想到是不是BOIS坏了  上论坛搜一下 还真有  刷之,还是没有  看来不好搞呀
仔细打量了一圈手中的主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从供电查起吧!打了一下个电感,除PL501外 其他均有电压  那就从这个PL501这入手吧!下载好图纸  打开图纸查得PL501由PU500输出+1.8VALWP  实测PU500 VIN 3.3V EN 3.3V  PL501对地值400多 条件正常 对地值正常  判断PU500 损坏  报价 订芯片

第二天芯片到货 激情满满的换上新的芯片   焊接好  上电   咦 怎么感觉还是不对样  心想 难道还有其他故障    管他呢  先测测电压看看有没有出  万用表一测 心凉了  what?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不出电  脑子一热 哎 要不断开PJP502试试  断开PJP502后  PL501电压正常输出1.8V了  看了不是芯片问题 问题出在后级 后级+1.8V_PRIM 只到了处理器  供电芯片  还有一个转换电路QA1

   直觉告诉我先查转换电路 测得数据如图QA1 电压分别 2.6V  3.3V  3.1V 拆掉QA1后电压分别为0 3.3V 3.1V  拆掉QA1后接上PJP502 +1.8VALWP、+1.8V_PRIM都正常了  根据图纸分析 故障应该出在 +1.8V_AVDD、+1.8V_CPVDD  经查找 +1.8V_AVDD、+1.8V_CPVDD 仅进入了UA1 ALC3236 此芯片为声卡芯片   遂将此芯片拆除  拆除UA1 后 QA1电压分别为1.8V 3.3V 0V 补上QA1 后  +1.8VALWP 也电压正常 看来为题的确出在声卡(UA1)上
分析:声卡(UA1)内部存在漏电 其他供电产生漏电导致1.8V_AVDD 、1.8V_CPVDD升至3.1V   1.8V_AVDD、+1.8V_CPVDD 通过QA1导通导致PL501 不能正常输出+1.8VALWP
最后由于时间紧迫 直接客户沟通 未恢复声卡芯片  此机器不接COMS电池貌似不能亮机(时间紧急未能过多测试) 编辑好已是半夜,BOIS 明天附上(不在此电脑)
恳求各位看官们 加加分

网友:
加分了,联想有一款也是仁宝代工的也是这1.8v电压出问题亮机掉电。

网友:
意思是声卡拆掉后就好了是吗?文章虎头蛇尾,开头写得那么详细,最后显了却没写到。

网友:
Thank you brother to share good luck

网友:
大半夜修好不容易啊,厉害厉害。。。。。

网友:
联想的G410和G510好像也是声卡坏了也出现掉电的现象。

网友:
厉害了!!!!非常棒的维修!!!!!!!!!!!!

网友:
很详细,思路先 学习了

网友:
嗯嗯功底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很细心  很厉害

网友:
肯定加分 但是我没分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厉害 我现在没法分析了 太累了

网友:
加分了,感谢

网友:
高手,分析的有条理,学习了

网友:
原来声卡的小毛病啊

网友(2018-12-19):
仁宝代工的也是这1.8v电压出问题亮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