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6耗电特别快怎么办

楼主(2017-12-09):
小米手机6 耗电特别快,买了不到两个月。充满电用了不到半天,不怎么看视频,就是浏览一下网页,电量基本就用完了

网友:
这个找雷军,还在保修内

网友:
还在保修期,尽量找商家呗,难道拆开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换被》》》》》》》》》》》》》》》》》》》》》》》》》》》》》》》》》》》》》》》》》

网友:
首先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先分析一下。

网友:
有些是因为电池老化,造成内部介子老化。

网友:
有些是因为手机软件,安装的软件造成。

网友:
先重新刷机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在保修期内直接找售后啊,小米6按理应该可以啊

网友:
接个外接电池    三节8605 比手机电池好用的多

网友:
没过保,就返修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后还是老样子,就售后呗

网友:
手机输入回复,怎出现这么多一样的

网友:
小米6应该还在保吧。直接去售后啊

网友:
新机还是找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