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小电视黑屏

楼主(2017-12-09):
型号:AOC LC22H03F  故障:加电不显示刚开始加电的时候指示灯微微亮一下即灭,测量电源板5V(4.89V) 12V(15.6V)都基本正常,怀疑主板问题,测量主板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稳压管电压不太正常 ,就把它给换了,通电灯亮了,以为修好了。没想到断电一会再通电还是原来的故障,又把前一级的场管也换了,电容也换了,周围的铁片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后来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板子热的时候就能开机,一旦凉了下来就开不了。一下子没了头绪,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A:
芯片虚焊了,加焊一下能好的!。。。。。。。。。

网友:
微短或漏电 不好修这问题还是给客户直接换掉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虚焊了,加焊一下能好的!。。。。。。。。。

焊了,不管用.................................................

网友:
你有试过灯管问题吗?

网友:
已修好,主板的事,板子断线了,费好大劲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