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板号ITX-D525-6CHB求修机用图纸

楼主(2017-12-09):
工控主板板号ITX-D525-6CHB求修机用图纸

网友:
yin应该是找不到的 找个同型号的查查试试

网友:
这种图纸几乎是找不到的,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我去 我的短路然后修好了没供电想查图纸 居然。。。。

网友:
这个机子买都买不到,上一次我也修到过一台也没有找到

网友:
主板维修的图纸很少的 建议楼主跑线吧

网友:
这个图纸基本上很难,还是找芯片的吧,

网友:
请问你这个主板BIOS吗   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
我修这个主板待机3V短路 控制芯片RT8105坏了 换了之后把内存  加内存就掉电循环  刷别的BIOS能亮 就是迷你PCI-E接口硬盘不认!!

网友(2018-01-08):
刚刚修到这个机子  BIOS要不要读出来发你

网友:
好的,多谢楼主了。加我QQ吧

网友:
你尽管找,找到了算你厉害,额,要是真的找到了,顺便上传一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