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使用寿命是否比机械硬盘长?

楼主(2017-12-09):
图示:存储器的使用寿命大盘点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 网上看很多人说ssd比机械硬盘更容易坏,但是果壳这篇文章中固态硬盘寿命比机械硬盘长?

网友:
理论上如果不是经常通电,SSD没法跟HDD比续命。
但现实是SSD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抗震方面的需要,在个人的日常使用中就是比HDD耐用,尤其是比3.5寸的耐用。而按照普通用户的硬件汰换频率,通常也没必要担心FLASH颗粒的擦写数限制。

网友:
希捷西数自从私有化之后硬盘的质量就直线下降,就我接触的情况看,短时间内的坏道率都比以前高了不少,还有以前很罕见的坏磁头情况,而且民用级的问题是只保硬件不保数据,真的数据损坏了,专业的数据恢复可完全不便宜。

SSD的话,靠谱牌子来说真写坏的民用级没见过,但是像掉盘或者掉数据这种情况是有的,原因主要是固件的逻辑问题或者驱动/硬件的兼容性问题(比如在某主板上兼容性不佳等,或者干脆就主控逻辑bug),而并不是闪存本身的问题。

如果要说可靠情况下的寿命的话,可能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因为普及时间短,没有广义上有价值的数据。

不过如果限定在一个时间内的话,比如3年或者5年,在这个时间内,个人觉得SSD比HDD靠谱。当然前提是不要去实验新方案,和新上市的SSD。

网友:
泻药,对这方面了解不多,说的不对请多谅解。

说SSD容易坏是因为闪存颗粒寿命不靠谱,和它的存储原理有关系(在频繁擦写的情况下,次数有限),而机械盘没有这种问题,而且SSD磕不坏,而HDD不行。另外照这篇文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照片还要考虑着火水泡了这些麻烦事呢,,U盘易丢,这些根本不是设备本身的问题。另SSD数据也不是这么靠谱的,听说好像低温高温都容易影响数据寿命。

网友:
我觉得SSD寿命还是比不过HDD。

网友:
这个没法比较吧!个人觉得!SSD的硬盘的更久一点!

网友:
我个人认为比不了机械的

网友:
各有几率陈 电子产品差不多在玩意。。。。。。。。。。。。

网友:
机械震坏胡几率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