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维修大神 有电路图 电源板 jsk4330 007 怎么维修

楼主(2017-12-09):
有一电源板  jsk4330-007  先是接电有5v待机电压  短接 5VSB 和P-ON  后  有12v 18v  没有24v  测24v电压   万用表数值由20慢慢见到0再到无穷大  松开在测又是由20慢慢见到0再到无穷大。现在连5v待机都没有了     怎么维修啊    小白  不会  没有思路  求大神赐教
http://jz.docin.com/p-46671564.html

网友A:
先检查一下24V整流管、滤波电解等元件是否良好?

网友B:
应该是12V短路造成的故障。重点检查12V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24V整流管、滤波电解等元件是否良好?

之前换了  Q13好了  坏了3次  现在 换Q13不行了  还是没有待机   ic15  8脚 有300V  6脚  7v8v跳变  2脚  4v
这一次 是 换了  z4 光耦 和 Q13  DS7  没  一分钟  Q13炸了  特别烫 。   我把  ls9  拆下 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2V短路造成的故障。重点检查12V电路!

之前换了  Q13好了  坏了3次  现在 换Q13不行了  还是没有待机   ic15  8脚 有300V  6脚  7v8v跳变  2脚  4v
这一次 是 换了  z4 光耦 和 Q13  DS7  没  一分钟  Q13炸了  特别烫 。我把  ls9  拆下 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