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机械硬盘有多防震?

楼主(2017-12-09):
笔记本开着的时候都不敢拿着走动…请问最少需要有多强的震感才会导致机械硬盘在读取的时候物理性损坏?(因为对物理的振动单位直观体验不清楚…所以最好用生活实际例子来表明)

网友:
来自回答完5秒后的第一次修改:
我天真的以为终于有一天我又可以在计算机相关的问题回答了,直到我看到推送给我的专题是物理学

先说观点吧
在非持续读写状态下,日常正常使用环节笔记本的防震都是没问题的。
这个防震能力很难量化,也许业内有一些标准衡量吧(但我发现最常见的都是多高摔下来没事-_-||)。个人的经验来说,只要不在持续读写状态下非常明显的振动(比如从桌子掉到椅子上)一般不会出问题。现在的笔记本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对硬盘的保护是到位的。拆过很多台笔记本了,有自己的有同学的。3台联想1台机械革命1台戴尔。其中联想的定位都是家庭本,机械革命是游戏本(虽然现在已经被滥用了)戴尔是商务轻薄本。其中我自己买的比较老的联想防护中是做的比较好的,因为厚度摆在那了,空余的地方有塑料支架填充,感觉作用更多是跌落的时候保护主板而不是硬盘,扯远了。
这其中所有笔记本的机械硬盘都有一个硬盘架,区别是我自己的联想的硬盘架是和之前说的支架融合在一体,戴尔的固定在模具上不可拆卸,剩下的都是可以连着硬盘和硬盘架一起拆下来,前后由螺丝固定,内侧有类似海绵的防震材质,再加上托架本身和笔记本模具的连接防震上只要不作死一般都没问题。
挺想再拆了自己的联想上图的,毕竟已经退休了随便拆,奈何手上没螺丝刀。
唔,整篇下来有些粉联想的嫌疑,其实我是个联想黑。拯救者那不能再丑的模具和i7,960m卖到7000也是一生黑。这价格也就让家长充值信仰了。
总之一般的家庭本随便用,持续读写的时候小心点就行。至于想抱着笔记本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的,换固态吧。成功顺便安利固态⊙▽⊙

网友:
一般家用机子坐火车的时候用没啥问题,倒是配备APS功能的商务机型在火车上可能会因为硬盘时不时触发保护机制而导致操作卡顿。你可以拿它当作一个长时间震动可以保证安全的临界标准。

网友:
硬盘?非常不抗震 说抗震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用的 像我这种为了省钱不买硬盘盒 直接裸盘插线外接用的,基本上过不了几个月就出坏道 如果不幸手滑掉地上,基本一次就完蛋

传统商务本为了保证机械硬盘的安全搞了一大堆技术,比如THINKPAD的硬盘架,比如更丧心病狂的松下,松下的那个硬盘保护套我觉得我都可以裸盘直接发快递了- -

然而并没什么卵用 机械硬盘,或者说移动用途的机械硬盘已经被淘汰啦淘汰啦

网友:
企业级硬盘一般内置振动传感器,可以再硬盘运行过程中根据外界震动对硬盘的磁头运动进行修正,以减少震动对读写性能和硬盘寿命的影响。
家用机硬盘一般是砍掉振动传感器以节约成本的,抗震能力不如企业级硬盘,晃一晃可能就会出现瞬时读写速率下降的情况,所以笔记本如果配备机械硬盘,建议还是放在桌子上稳稳当当的用,要移动的话先休眠硬盘。
顺带一提,这里说的常规震动指的是服务器运行过程中风扇、硬盘产生的震动、或者电脑移动过程中产生的轻微的震动。要是跌落级别的震动,就只能看人品了。

网友:
非常抗震。

曾经我的一个女同事去中关村买本,被人家转型,4000多买了个hp商务本,黑了1000

全组男生都来帮她,想法把笔记本不留痕迹的弄坏

其中一个办法是硬盘拆下用厨房纸裹几层,接台式机,做ghost同时手持硬盘拍向桌面,反复多次

耗时三小时,失败。mhdd两次扫描均正常

记忆中是H家250G硬盘

网友:
有标准的这个。叫做抗冲击强度。单位是Gs,每秒加速度变化值。
工作时与非工作时差别很大。以WD蓝盘为例:

硬盘的工作状态,磁头浮在高速旋转的盘片上,如果相撞,当然造成损伤。

从数据上看,@冯悦 所提的方式并非有效的破坏方式。一方面是多层厨房纸起到了缓冲的作用。0.1公斤重的硬盘,400G的冲击的话,大约相当于40公斤力,手拍是很难达到的。需要用木板夹起来,使劲往墙上、水泥地上踹。

以现在笔记本硬盘的设计,普通的震动是无碍的,拿着跑步、跳跃都没啥事。高处跌落到坚硬地面,则要看运气了。

网友:
参考我这个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901662/answer/63222966

官方抗冲击强度意义不大,因为生活中无法量化,损坏的标准也不明(物理坏道?逻辑坏道?外加坏磁头?)。当前民用2.5英寸HDD全部没有震动传感器,无法满足笔记本电脑使用工况。即使有ThinkPad的APS(主动防御,震动时收回磁头),品牌选错了照样坏。2.5英寸硬盘我只认HGST,西数和希捷的自己就坏过3个。不论从速度还是安全的角度,笔记本系统盘必须用固态硬盘(SSD),这和钱没关系,固态硬盘也有贵的有便宜的,再穷也要上固态。2.5英寸机械硬盘只适合用来存储,且重要文件必须备份。

更新:自己刚摔了一块2.5的HGST增强型,读取时砸到地上,物理坏道,磁头应该没事。民用硬盘对于工作中摔、砸、磕碰无解,只能靠自己注意点儿。

网友:
2.5英寸的硬盘抗冲击性能远超3.5英寸硬盘。贴上一张西数红盘的规格表。
注意比较。

网友:
硬盘这东西没通电下应付一般振动没问题   通电状态下则不好说...  移动时硬盘是否处于读写状态很重要...
如果只是在浏览网页或其他轻应用时移动笔记本,是没问题的...    如果在读取某些大型游戏或做渲染工作时还搬来搬去...  那恐怕就比较危险
再个...  硬盘忽然就坏了的情况其实不多...   大多都是正常使用长时间后有坏道之类问题

网友:
相信我,能把笔记本的机械硬盘用坏,你也该换机子了,笔记本的防震技术已经做的很到位了,正常的移动没有问题,除非你开着笔记本跑步玩~~

网友:
谁说企业级硬盘抗震的?企业级更要求稳定的供电和环境才能保证稳定的工作,无非就是增加了一些电容保证突然断电少丢失数据不容易损坏,企业级转速特别高,有15000转的,震一震不一会就废了~现在的技术磁头漂浮在盘面上零点零几个微米,是微米,说几微米的都是老黄历了,你就想想碰一下,就算接触一毫秒,好几米的划痕就出来了,企业级都有好几个盘,好几个磁头,完了gg,不过盘面上有保护涂层,但是就像车漆一样,迟早会刮花~硬盘在不工作时候抗震性能可以抵御暴力快递没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旋转,磁头没有复位也就是c1没有增加,磁头就在盘面上飘着,即使没有读写,震动照样会刮花

网友:
固态硬盘抗震啊
固态硬盘抗震啊
固态硬盘抗震啊

网友:
现在的 硬盘只要不是对着地硬拍!一般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