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 电源维修,新手必看。

楼主(2017-12-09):
        这个物业用的300W 5V灯带电源,给新手做个参考。我用autoCAD画了电路图新手需要的可以下载。
    拆开电源后,先把能够看得见的损坏元件更换掉。在图中标出的Q1 Q2 R12 R14 R13 (R31 R3也烧坏  没有原值0.27电阻。用0.33代替)
    根据自画电路分析Q2 R12 R14 R13都属于驱动电路,这些元件损坏使Q3 Q4损坏的机率很高,拆下测量,果不其然已经击穿,查资料是耐压50V的PNP管,我就随便用耐压50V的PNP管代替了。
    然后再排查一下前级电路,一个标有ADL N15U100的MOS(Q5)管击穿,也进行对应耐压的15N10管进行更换。
    Q5的击穿 3845损坏的可能性很大了。因为Q5的G通过小电阻连3845 驱动输出脚。拆下放在面包板上VCC  GND 接可调电源上,电压调到它的工作电压,基准上没有5V电压,说明它损坏了。也进行相应的更换。
      插上带有灯泡的电源,灯泡一闪就灭,可是没有电压输出,用示波器看了3845 OUT脚驱动,是有一闪闪的波形,忘记截图了。说明芯片存在保护(也可以用万用表量VBF IS脚的电平进行判断)。
      根据已画电路图,VFB已经接地这个不起做用了。测量IS脚是高电平,就顺线图排查,发现R29电阻开路导致IS脚的电平得不到释放。更换后5V电压出来了,修理完毕。

示波器部分波形如下:
鼠标放图片上会有说明。

最后附上自画的电路图,根据实物画出来的。
打字画图不易且看且加分哦,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这个楼主还真有心,为你点赞!!!!!!!

网友A:
能不能加个好友,有很多东西没有看懂

网友:
图文并茂就是好懂,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电源坏了 我们一般都更换 不修理 除非特殊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加个好友,有很多东西没有看懂

你要补电工原理与电子技术的基础了

网友:
学习留底,正好家里有个旧电源坏了,可以拿来练手。

网友B:
我靠   这零件居然坏这么多?被雷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   这零件居然坏这么多?被雷劈了吧,,,,,,,

很有这个可能, 它是放在屋顶上面的亮化灯带电源

网友:
大神分析的方法很好,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楼主,有很多地方没看懂啊。能不能更新一下,在讲的细一下,方便小白